三洋DG-F60311G洗衣机主板与显示控制板排线信号作用

楼主(2022-12-07):
之前维修多台三洋DG-F60311G系列洗衣机,多是烧开关电源问题,
此前又遇到进水不止问题,挖开电源板研究,事后经人指点只是简单的滤波电容问题,
但既然已经拆下一看了究竟,干脆分享众人,省去大家拆板研究之苦。

以下主板与显示控制板排线信号作用数据,是本人自行猜测,也许有描述不当处,请大家指正,
另外此数据来至DG-F60311G型号洗衣机主板,主板型号DG-F6031W(1),版本ver8.1,
这系列其他型号可能稍有不同,请大家知晓。

附图为电路板照片,以红线为1号,20根排线意义依次为(低电平有效控制信号会标记低):
1:锁门信号(低);
2:正在加热状态(猜测加热时会是矩形波脉冲);
3:加热信号(低);
4:强电总开关(低)(此信号没有则除了蜂鸣器之外其他信号都不起作用);
5:过零检测信号(脉冲)(用工频变压器代替开关电源的请注意,会出现ef2错误,过零检测失败);
6:门锁定状态(猜测门锁定时会是矩形波脉冲);
7:进水阀1打开(低);
8:进水阀2打开(低);
9:排水阀打开(低);
10:电机启动(低)(接bta12-800cw双向可控硅);
11:GND;
12:+5v
13: (220交流电接20K电阻直接送显示控制板,作用不知,有了解的欢迎补充);
14:电机转速;
15:蜂鸣器(低);
16:未使用;
17:电机高低速选择;
18:电机正反转;
19:水位信号(正弦波,不同频率代表不同水位);
20:温度。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直接换板好些吧!

网友:
太耗时还是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直接换版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