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WF8804CPA显示倒写“F”E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2-08):
他们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搜索到这些,空白的地方好像要付费才看到。

售后师傅带着传感器过来,换上去故障依旧,再次检查发现传感器线束内线路断路,因年份长,线路过流老化加上最近低温,此线路又固定在滚筒上,长期震动导致,至此故障查明,彻底排除,跟传感器和主板无关;总结如下:
1.特殊故障代码还是找特约维修查询,倒写的“F”查询系统里默认为t,tE2代表热风温度传感器(100K),tE1代表滚筒水温传感器(27K)
2.除了传感器测量,对连接滚筒上的传感器线束要检查仔细,长期震动容易导致线束内部开裂产生断路。

网友(2023-02-17):
是热水传感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到这些,空白的地方好像要付费才看到。

谢谢佳波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