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柜机请教大家

楼主(2022-12-08):
师兄们,海信柜机制热外机开二分钟内机还没转时,外机就突然断电了。电源指示灯慢慢熄灭。没有故障指示。制冷也是这样。我用检测仪启动外机试机的同时让内机配合在吹风状态能运转20分钟。效果不错。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这还不明显吗,查下电源,柜机比较耗电

网友:
两相还是三相的,

网友B:
这个是变频的,应该是通讯故障啊

网友C:
通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明显吗,查下电源,柜机比较耗电

哪块的电源?主电源还是
板子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变频的,应该是通讯故障啊

连机线,内机板都代换过,外机用检测仪照常起,

内机存储器用的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故障

这个涉及面太广,是外机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D:
用检测仪能启动外机故障已经很明显了,通信故障 查室内机那边,以及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检测仪能启动外机故障已经很明显了,通信故障 查室内机那边,以及连接线 ...

但是内机板换上不行又迷惑了,启动检测仪是在内机启动的证明联机线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