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输出只有3V怎么修

楼主(2022-12-27):
正常电脑USB输出5V,现在只有3V,怎么修主板上的硬件?在电脑USB接口附近有一个类似保险电阻的零件,测其两端都是5V。电脑能正常启动,就是键盘、鼠标不能用,进不了 BIOS 设置。

另外加 USB 接口卡可以使用键盘、鼠标,但我想修一下主板硬件试试。

网友:
沙发说得对,飞线修。

网友:
电源插座那直接飞

网友A:
也有可能usb接口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usb接口接触不良!

你猜对了!这个故障早就修好了。电脑后面有4个 USB 口,只有一个输出只有3V 不能用,另外的3个正常使用。仔细观察,不能用的这个插口里面的弹簧片有点低,用尖物伸进去往外撬了撬(以增大弹性),再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