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12-31):
三项电机一路的想改为两路的怎么改?     假如线径是2跟0.95并绕一路25圈 改为两路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使用单根0.95两路接法圈数为50圈?那么是不是双层的也可以如此  求教各位大神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怎么改  有什么影响

楼主:
叠式  不是同心

网友:
怎么可能是改变圈数的问题??

网友A:
两路与两线并绕不是一个概念。
“两路”通常指大功率的两路进火。
再细看才明白楼主是用词不当!
“三项电机一路的想改为两路的怎么改”这句改成“三相电机,一根线想改成两根并绕?”

这样就与后面的有呼应啦。
原线的面积除二就是代用两线并绕的面积注意;是面积不是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与两线并绕不是一个概念。
“两路”通常指大功率的两路进火。
再细看才明白楼主是用词不当!

如果改为2路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思路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