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动机降压启动控制电路故障

楼主(2023-01-04):
一个电动机的变压器降压启动控制柜,故障现象是按启动按钮没反应,检查发现控制系统的零线保险烧掉,控制线路是220V, 有两个保险,零线火线各一个, 控制柜的控制线路和主线路是分开的,更换保险,把主线路的空开关掉试机,一切正常,把主线路空开开上试机 ,低压启动的时候正常,切换到运行的瞬间主线路空开跳,并且控制线路的零线保险烧掉,把电动机的线路拆下试机也是这样。主线路空开不开试机一切正常,把主线路空开开上启动切换运行就烧保险跳空开,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

网友A:
去问问那个刁毛曾在主路上乱接过线(主路的下桩与控制互有串通)。

网友:
交流接触器是否有触电粘连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应该是两不打搞的电路。仔细检查,看看主线路是否有是否接了别的线

网友:
接触器动作时序正常的话,检查一下两个接触器互锁的辅助触点是不是正常,有多余的辅助触点可以调换一下,注意常开常闭别搞错,还有,切换控制的继电器也要检查,最好是代换,咱们日常维修经常遇到有接触器释放动作迟缓造成保护的。

网友:
这电路故障不奇怪,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问问那个刁毛曾在主路上乱接过线(主路的下桩与控制互有串通)。

主接触器里面全部是蚂蚁的尸体 ,主触点和线圈的接线柱之间漏电,换了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
进一步说明继电器线圈和主回路是电气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