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p.atm10.pb818程序高清版的

楼主(2023-02-01):
ATM10.818装系统流程

      1.首先把程序下载到电脑,准备一个8G或者4G的U盘

      2.把U盘格式化

      3.将下载好的PKG和BIN文件拷贝到U盘,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或者关机指示灯熄灭后将U盘插到主板USB,然后插上电源,屏幕出现系统升级,需要十到十五分钟,注意:级过程中不能断电,不能拨U 盘,否则会造成升级失败不开机的问题,程序升级完会自动开机完成会自动开机,升级完拔掉电源、拔下U盘,重新插电开机就完成了,

屏参调整 :开机3分钟后在AV通道下可以操作,按菜单+1147---屏参设置---《LVDS位数》可以调花屏---翻转:调倒屏
注意:左右反的,镜像必须调在开的状态下才能调,
文件上传不了没办法

网友(2023-03-28):
太大你不是传网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