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开机CPU风扇不启动

楼主(2023-02-01):
  大家好 我的惠普台式机开机时CPU散热风扇启动不起来不能进入系统,需要用手刨几下风扇才能正常运行开机,风扇是四线的单独测试风扇供电12v风扇是可以转的,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首先应该换了试试

网友A:
换成3线的风扇散热更好

网友:
4线外驱动模式停转后每一秒会尝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3线的风扇散热更好

4线可变转速,3线只能测转速,当然如果是维修店换成3线的省事。

网友B:
使用时间太长了风扇电机轴承没有油了。换新风扇。彻底解决。

网友:
直接换个风扇试一下

网友C:
楼主检查看看,是否风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时间太长了风扇电机轴承没有油了。换新风扇。彻底解决。

谢谢你的建议 我已经下单了 现在暂时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检查看看,是否风扇坏了!

风扇是好的 只留零线和供电线开机就启动 但是过一会就会自动断电

网友:
4线是带温控的风扇,三线是低速风扇但比原装大散热性好。不换风扇可以主板调到高速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