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XQG52-1086洗衣机,不进水不排水故障

楼主(2023-02-02):
故障现象:
1、洗衣不能正常进水,进水一秒停五六秒又进水一秒,一直反复。滚筒正常转动
2、单漂洗无响应,指示灯会跳到漂洗档,再无后续动作。
3、单脱水,正常应该是先排水再脱水,但排水的过程无响应,过了排水时间后滚筒高速正常转动脱水。

本人是修电脑的,对家电不太熟悉。
今天叫了个师傅来上门检修,说主板坏了,机器太老没有配件,也就是说没得修
所以打算自己研究一下,淘二手件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
试试水位传感器

网友A:
先从最基本的入手,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西门子早期的机器副电源本来就不富裕。

网友B:
是否主板有问题呢?

楼主:
我手动加水后:
1、洗衣机可以正常洗衣过程,不再有一秒一秒的进水动作,但到排水过程的时候又不动了
2、单漂洗还是无响应
3、单脱水也一直卡在排水过程,不会进入脱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主板有问题呢?

麻烦再帮我判断一下。我现在手动加水后:
1、洗衣机可以正常洗衣过程,不再有一秒一秒的进水动作,但到排水过程的时候又不动了
2、单漂洗还是无响应
3、单脱水也一直卡在排水过程,不会进入脱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最基本的入手,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西门子早期的机器副电源本来就不富裕。 ...

应该不是电源相关问题。可以正常洗衣服的

楼主:
如何判断水位传感器。麻烦再帮我判断一下。我现在手动加水后:
1、洗衣机可以正常洗衣过程,不再有一秒一秒的进水动作,但到排水过程的时候又不动了
2、单漂洗还是无响应
3、单脱水也一直卡在排水过程,不会进入脱水程序

网友C:
西门子通病.拆下电机把插头从新查一下.甩干看看.就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通病.拆下电机把插头从新查一下.甩干看看.就有收获

电机?哪里的电机?如果自己加水,可以正常洗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