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3878+ss8050的辅助电源图纸

楼主(2023-02-02):
谁有k3878+ss8050的辅助电源图纸

网友:
这个资料,难找。

网友:
可以跑一下电路

网友:
寄修不用图画

网友:
焊机图纸,不是很多吗

网友A:
师傅:请教一下这板上的同一边的水泥电阻在不焊接的情况下发烫,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这资料,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请教一下这板上的同一边的水泥电阻在不焊接的情况下发烫,应该检查哪里? ...

把你的主板电阻拍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
维修妹妹不愿出来呢,这个辅助电源直接用淘宝模块代换算了

网友:
我一年要修10多台这种电路,这个图多了 就是那个小立板的电路 你应该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