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五匹柜机开机工作五分钟左右显示e4

楼主(2023-02-04):
如标题正常工作五分钟报e4   换了主板故障依旧,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线路都没有问题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挂机:PG电机    柜机:滑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牛,再换一个板子吧。

换新的了,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机:PG电机    柜机:滑动门

柜机,这个好像没有滑动门开关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柜机,这个好像没有滑动门开关哦

光电的吧

网友C:
门开关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开关故障

这款没有门开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的吧

没有光电开关

网友:
挂机:PG电机    柜机:滑动门、门开关、光电开关。
通用:外管温、冷凝器是否脏、高低压、外风扇电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