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转bin工具

楼主(2023-03-17):
格式转换工具.方便友友们

网友:
hex转bin,怎么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用浪费金币

网友:
不用找了刚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B:
用RT809H编程器软件打开BIN或者HEX文件,选择保存任意一种格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RT809H编程器软件打开BIN或者HEX文件,选择保存任意一种格式就行了

对,有809H,就可以选择HEX或BIN,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用浪费金币

非常好用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