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小板

楼主(2023-03-18):
这个电源小板是输出12V如何把它改成18V有知道的师傅告诉下谢谢。

网友:
没见光耦、431的。
只能由芯片型号再决定。

网友:
加板子进行升压

网友:
用DC转DC升压板

网友:
再买一个同样18V的

网友:
把开关变压拆了按比例重绕次级线圈。

网友:
这么小的图片,真的没法给你建议。其实,如果你懂开关电源原理的话,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芯片管理的开关电源无法通过简单的调节反馈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因为芯片内部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东东12V改13V14V有可能。改18V基本不要想。他有一个频率和占空比的抖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