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偷懒除水法,放气不太臭适用

楼主(2023-03-19):
   传统修内漏进水冰箱流程是,用电磁炉蒸压缩机再换油,管路用液态R22冲水,恢复管路长时间抽真空,感觉非常浪费体力和时间,还需要不少R22,

   这段时间摸索出了简易冰箱偷懒除水法,放气不太臭适用

   按下图流程操作,加氟如果冰堵,不要断电压缩机,直接放出液态制冷剂,再按下图重复操作,通常两三个流程即可除水成功

   坚决反对甲醇解决冰堵,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网友:
主要是都嫌氮气贵,,我一般换完管子后用氮气冲一下管道,氮气压力大冲的很干净。 压缩机油白色的不用换,压缩机油黄色的换掉。。基本不会冰堵。。冰堵的很少

网友A:
双嘴过滤器有成品呀,为啥去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嘴过滤器有成品呀,为啥去钻孔?

  谢谢,实际99%的原机过滤器有双通接头,直接焊带铜管的表即可,

  换新过滤器才需要打孔焊表,暂时没买新三通过滤器,以后肯定全部买三通过滤器

网友B:
现在除非脑子坏了用22吹系统....还有就是你这个方法2-3次不一定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除非脑子坏了用22吹系统....还有就是你这个方法2-3次不一定管用

试验过十多台能抽出水的冰箱,这方法通常两三次,很少超过四次,省不少割管焊管和折装压缩机的时间和力气,最多浪费两瓶小罐装的制冷剂而已

大部分个体维修师傅没有氮气,最好的方法还是用液态R22吹系统
用氮气当然更好,但极少人有

当然,有更好的方法不妨分享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