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路板修复开水机

楼主(2023-03-19):
   接修一开水机,用户说只能进一点水就烧,放一点水就停止加热再进水,后来进水也不好使了,自己换了进水阀也不能工作。
   拆机检查,单片机控制电路板,可能单片机故障,但进水也有问题,就先检修进水问题。查进水阀供电在绿灯闪(缺水)时正常。拆进水阀,调整粗弹簧,给进水阀供电用嘴吹能通。估计用户处水压不足,后面会告诉用户解决水压。
   控制电路MCU高低水位检测,正常应低于低水位进水,到高水位停止进水,同时开始加热。此机低于低水位会进水,但刚到低水位马上停止进水,同进开始加热。但低水位是放不出开水的。看来要换控制电路板,某宝找不到同样的板,其他同类板一套差不多三张红票,电话告诉用户,说太贵不同意换板。想着看能不能再想办法修一下,同用户讲好再想其他办法看能否修复,这样会少花点钱。
   然后想,能否加个水位控制电路来控制MCU。同类电路以前也接触过,有三极管配合继电器自保控制的,也有与非门电路控制的,也有555的,手里的555还有十多片(拆机的),就用555电路吧。手绘电路,电路板打孔,刻板,装配元件(具体见图),给电路板通电试机正常,因为只用高低电平信号,取了继电器,用电阻分压,二极管钳位,接好线,固定装配好,用导线代替水,模拟试机正常(无水试机,取开加热管一根线),全部装好接通水电,试机进水烧水(到100度)完全正常。

xywxr -2 + 5 不懂原理乱改一气!

网友:
这种开水器报价百来块,客户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开水器设计缺陷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强

网友:
老师父技术杠杠的,维修理论知识及工作经验丰富,老一辈的工匠精神为您点赞!

网友:
这才是维修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