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不通待,望高手指点一下,拜谢

楼主(2023-03-21):
这是一个半球电磁炉,板型号HW-13T
最初故障不通电,保险,整流桥,IGBT都是好的,我标记的RP的电阻烧了,换了1M的电阻,看不清楚,还换一个电源IC,上电正常使用
但没用两次,整机没反应了,再查,整流桥IGBT都没事,上电灯泡不亮,整流桥有300V。电源那边的查C15电容没有300V,怀疑电阻换的不对,但想不明白之前怎么可以用,因为不知道怎么查图纸,  自己简单跑了一下图,望路过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我还换了个5UF电容

网友A:
大同小异,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知道电阻22Ω还换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电阻22Ω还换1M的?

之前不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异,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常谢谢,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22Ω是1w的,不是1M的

网友:
你要说苏泊尔的有一M 我信,半球的还真没见过,可能接触的少

网友:
实在不行,装个电源小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异,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改换一个22Ω电阻上电,发现变压器打火,拆下一量,还好没坏,清理一下板,飞了一下线,不放心怕电源IC坏,又拆下来,但手上没有代换的,包着死马但活马医的心理又装上,并了灯泡试机,开机5V18V正常,测了IGBT稳压18V正常,关了灯泡正常测试,发现不加热,量了一下可调电阻250正常,再上电,开机,发现不起震,怀疑驱动三级管坏,拆下测量正常,这是我第一次修电磁炉,见笑了,到这里有事需要外出,明天再来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