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小神童XQB42-777A不通电

楼主(2023-03-21):
海尔小神童洗衣机不通电,测量插板220v正常,测量白色进线有220v,但是白色进线插入主板就剩60v了,这是什么原因,主板更换依旧

网友:
接着换,把线束也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白色线或插头有问题

网友:
沿着线路查妪姆。

网友:
线路有问题,压降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你是用户吧.如果是专业师傅,是不可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换线 换洗衣机 换人

网友:
找活干的路上经过。
这钱是赚不到啦。
决不白手出去。
赚金币也行。
你们继续,
招活去!

网友:
这是多大的电阻啊

楼主:
找出来了,插板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