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撞缸响

楼主(2023-03-21):
今天上午有个用户说空调外风机不转,上门打开空调就听见压缩机很响,到外机查看风机运转正常,然后为了确定声音来源,断掉外风机电源,确定就是压缩机撞缸响,告诉用户压缩机坏了,客户说考虑下,晚上用户来找我说修好了,找别人修的,说换了个开关,我说一个定频机哪来的开关,他说反正换了东西就好了,我说那应该是换了个电容吧,我就想不通真是电容的原因?哪位大佬知道,我当时去的时候压缩机能运转,管子微热,就是哐哐响

网友:
墙裂支持游一下

网友:
会不会换了脚垫

网友:
确定是压机里面响还是别的地方响

网友A:
有一种叫巧合.....电容有问题的确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有就是继电器粘在一起的那种....你没有认真检查而已....所以不要凭什么“经验”去轻而易举的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巧合.....电容有问题的确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有就是继电器粘在一起的那种....你没有认真检查而已... ...

大师

网友:
单相压机撞缸的非常少见

网友:
你还是被放鸽子了,,,,,

网友:
为啥不认真检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管子发生共振产生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