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2P通用主板26684报P4或E方是软件的问题通病下图

楼主(2023-03-22):
美的2P通用主板26684技改

楼主:
不会上传

网友:
没有故障分析

网友:
是不是重刷数据

楼主:
E方坏了,换掉重新写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E方坏了,换掉重新写入

请问E方数据程序呢?下载就是一张图。

还是把原机的数据拷贝下来再换一块全新空白片再拷进去焊上就行了呢?

楼主说明白一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