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sr-mm18nc电饭煲控制板上面TH热敏电阻是几K的?

楼主(2023-03-22):
求助松下sr-mm18nc电饭煲控制板上面TH热敏电阻是几K的?还有上盖的热敏电阻是几K的?锅的底部温度传感器是几K的?

1

1

网友:
直接代换试试啊,锅盖上的某宝买一个直接换

网友A:
50K/100K 二选一,我猜的。

实在不好猜就用电阻试验,其电压输出是供电的一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K/100K 二选一,我猜的。

实在不好猜就用电阻试验,其电压输出是供电的一半就是了。 ...

老师傅了。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访友,
访友不如看帖。
我就是看帖学的。

网友:
使劲抖一下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