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金属边框电视开屏问题

楼主(2023-03-23):
一台创维49E730A电视,金属边框,拆除边框,液晶屏安装方式类似于全面屏(目前还没有拆过全面屏),最可恨是液晶屏四边带胶,左右两边和上边很好除胶,但是下边的胶比较麻烦,一方面有COF,另一方面,下边有塑料边沿90度遮挡,割片没法直接塞进去,强行塞进去怕液晶屏损坏,请问各位师傅分享一下经验,如何能安全地把下边的胶去除,谢谢先!!

网友A:
用软的,可以弯曲的塑料片

网友B:
  我用刀片轻轻伐。

网友C:
扶正边板,裁一小块(长三角形)偏光塑料片,加温很容易给弄下来,只是要注意直角转弯的地方动作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刀片轻轻伐。

塑料边沿形成一个90度的遮挡,请问师傅刀片如何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扶正边板,裁一小块(长三角形)偏光塑料片,加温很容易给弄下来,只是要注意直角转弯的地方动作慢一点。 ...

请问师傅,加温多少度不会损坏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的,可以弯曲的塑料片

需要提前折成90度再划入吗?

网友D:
将边板翻起来,割胶可以用医院X光胶片,剪10CM*4CM左右大小的一小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边板翻起来,割胶可以用医院X光胶片,剪10CM*4CM左右大小的一小块就可以了。 ...

胶片我有,只是有塑料边沿遮挡的情况下强行划入担心损坏液晶屏!

网友:
上面说的方法非常正确,拆这东西得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