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资料] 山水世纪8寸屏型号D60不开机数据求助

楼主(2023-03-23):
故障为不开机,没反应,
主板XB_171C_101_V1.2,
按键板号:XB171D-DFH918KEYR-V1.0,
屏TL080WX830-V8
存储芯片:25L3206E
量F1C100主控电压3.3V,1.2V.2.5V电压都正常,数据出问题,麻烦刘师傅看看

楼主:
金正PMP-363 F1C100S+9寸60脚 板号MS-CK700-V2.2(lcd3.3-en)
https://www.jdwx.info/thread-810385-1-1.html
烧了刘师傅的这个程序可以开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正PMP-363 F1C100S+9寸60脚 板号MS-CK700-V2.2(lcd3.3-en)
https://www.jdwx.info/thread-810385-1-1.htm ...

这两种你从那里看到有相同之处?就乱刷,能显示才怪了。

网友A:
主控完整型号也不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完整型号也不写出来?

主控F1C100S

网友:
只能试试。 山水世纪8寸屏型号D60 C100S TL080WX830-V8 主板XB-171C-101-V1.2

楼主:
收到,我试下看看

楼主:
烧了装上也没反应,该机显示接口有个接口IC芯片TC101 Q3C621.1

网友:
再给你三个正常备份出来的数据。 国爱F7 C100S 8寸 25VQ32 板号MS-GC8101-V1.7(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