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cv920h-u40开机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23-03-23):
各位老师好!我是小白,新三洋液晶电视主板cv920h-u40.指示灯亮不开机,开盖测量整流完好,好像没有PFC电路,电容328v,待机3.3.v、12v、5v都有,但LED灯条没有电压,请老师们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弄清楚是不是二次开机故障。CPU工作了没有?开机后,灯条处是否有瞬间电压,然后慢慢降下来?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现在各路电压都有了,谢谢您!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修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