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

楼主(2023-03-24):
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TCL TC212H电磁炉上面应用的8脚贴片IC U1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TCL-HC212H电磁炉上的电磁炉主板型号是AK-2

楼主:
上面的贴片ⅠC脚数发错了,是16脚的贴片IC,上面的丝印模糊,看不清具体型号

网友:
知道是MCU就行,型号无所谓

网友:
你想换单片机吗?

楼主:
想换啊,不知道型号,不好查参数

楼主:
有洗过,放大镜也看不出

网友:
单片机带程序

网友:
单片机带程序,你换了也白换

网友:
单片机只有生产厂家提供的才行,不然换了也是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