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D55A810液晶电视故障

楼主(2023-03-24):
  今天接修一台TCL D55A810液晶电视,电视故障是播放电视剧几分钟后黑屏,有声音,屏幕有暗影(背光关闭),但开机进入初始界面图像一直正常,取回电视,在维修室试机,确实如客户所描述,开机进入初始画面不进行任何操作,屏幕一直显示正常,后面会自动进入待机画面,开机一个小时也正常,但播放U盘电影等视频信号,几分钟至10几分钟后就黑屏,试着播放小视频,有时候正常的时间会长一点,测试电源板和主板连接排线电压,正常时和黑屏时,电压12v一直正常,灯条电压正常时100v和119V(两组),黑屏时为零,P-DIM正常和黑屏都是3.3v,BL_ON正常和黑屏电压也是3.3v,P_ON正常和黑屏都是3.3v,A_DIM正常时3.3v,黑屏时1.0v-3.2v不断跳变,开始怀疑主板控制信号有问题,但是晚上查了些电源板资料,又开始怀疑电源板问题,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有点纠结,坛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故障的,还请赐教。

网友A:
100和119,你觉得厂家会设计两种电压吗?

网友B:
灯条供电对调一下验证,PFC电压稳定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组灯条不一致。
外挂灯条试机吧。

灯条两组,一组是4条4灯的,一组是4条5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和119,你觉得厂家会设计两种电压吗?

灯条两组,一组是4条4灯的,一组是4条5灯的,灯珠电压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供电对调一下验证,PFC电压稳定否

两组供电不一样,PFC电压稳定

网友:
BL-ON   ADJ都正常  怀疑灯条  恒流电路  灯条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和119,你觉得厂家会设计两种电压吗?

TCL就有这样灯条供电,因为它每组灯的数不同,电压也不等

网友:
怀疑主板控制信号有问题,强制开机和开启背光试试就知道

网友:
我估计是先天性疾病,得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