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搞大了,一个24V3A的开关电源,芯片LD7576

楼主(2023-05-31):
一个24V3A的开关电源,芯片 LD7576,现在无输出,查300V正常,6脚供电脚10-15伏跳动,看说明应该是保护,8脚的高压启动脚也是295-300V跳动,尖峰电路已查,二次供电二极管电阻,电容已查,开关管好的,电流取样已查,输出接24伏直流,测光耦导通正常,说明后级正常?问题出哪里了呢?为什么会保护?感谢有经验的师傅们发表一下说法!谢谢

网友:
就那几个元件,查仔细一点肯定能解决的。

网友:
6脚电压才是关键

网友:
跳变  跳变

网友A:
更换芯片试试看,也许有惊喜。

网友:
电路图糊得没法看

网友:
那个小芯片还是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芯片试试看,也许有惊喜。

感谢回复,芯片买了两个,换了一样,也是6脚电压跳变,从10-1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