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32寸电视出现多根竖的彩线,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06-03):
电视有次不小心碰了一下,就出现多根竖的彩线,这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了呢,请专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将就用着吧,**理价值了。

网友:
压屏机伺候!

网友:
大锤伺候

网友:
就是几根线松了而已。

网友:
不规律竖线几乎都是用户使用太湿的毛巾打扫屏幕,下发玻璃ito线进水腐蚀断了,压屏机是没法维修的。只能凑合着看或废品处理

网友:
下雨了,雨会越下越大。

网友:
这个屏   无药可救了,将就看.

网友:
将就着看吧。。。

网友:
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