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堵??

楼主(2023-06-03):
一台三门冰箱保修不制冷。断工艺管有制冷剂喷出,怀疑有内漏。客户想只加氟试机,结果是。刚加氟箱体侧面发热,冷冻室管路也结霜。电流0.3A,过一会后排气管不热,回气管不凉,冷冻室的霜看着融化,电流降到0.1A左右,压力表负到底,停机后压力不会立刻回升,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回升,这个症状和冰堵很像,但是这个冰箱一直都工作的好好的,怎么会冰堵呢?打低压几个小时后也不见压力变低,反而变高了,电磁闸坏了?压缩机坏了??

网友A:
可贵你好!该现象的确是冰堵,应该是系统存在泄漏,运行负压状态下吸进了水分。

网友B:
很多用户就是这样   说只给我加点氟 其他不用管  他们屁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贵你好!该现象的确是冰堵,应该是系统存在泄漏,运行负压状态下吸进了水分。 ...

荣版主好久不见,身体可好,打低压24小时没见有漏,打高压试试看吧

网友C:
高压漏在不停机状态是不会吸进水分的,只会将低压端抽成真空而无制冷剂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用户就是这样   说只给我加点氟 其他不用管  他们屁都不懂啊

现在修冰箱都是这样的操作,一般都是只加氟,如果你非要说只加氟不行,都会放弃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漏在不停机状态是不会吸进水分的,只会将低压端抽成真空而无制冷剂在里面的。 ...

所以迷糊

网友:
建议低压打压2.5MPa保压两三天再观察,高压也顺便一起打同样压力

遇到过低压打压两三天才能观察到漏的

网友:
当时第一时间打开系统就知道了,有没有雪中,没有就是漏了,有就不会一点也不冷,你这台就保鲜不制冷,其他温度够不够关键,不排除保鲜控制部分坏了,电磁阀的比较复杂,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网友:
应该是冰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