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3-08-28):
RT809HSE编程器

一台博乐宝bluepro one 反渗透净化饮水机,使用过程中,突然没有显示了,判断是电源问题,卸掉了所有的螺丝,就是拆不开,请求大神指导一下,怎样拆卸,谢谢。

网友:
滤芯要卸掉,滤芯后可能有螺丝,水要放空,因为机器要放倒,底部有螺丝,有可能前面的出水嘴要先下掉,推拉分离要注意连接线,连接管等,后面你自己琢磨,我拆过类似的机器。

网友:
大力出奇迹卡扣的还要滑动

网友:
锤子出奇迹,

网友:
标签底下找螺丝,缝隙里面找卡扣。

网友:
胆子大一点

网友A:
智商税、滤芯脏了天天喝污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商税、滤芯脏了天天喝污水。

和电热水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天天洗脏水,哈哈

楼主:
抽出来半天时间,终于拆开了,把滤芯这边的螺丝拆掉,再把底部的螺丝拆掉,就可以把外壳退出来,要注意2点,第一是,把出水口拧下来,第二,外壳退出来时候,不要用力太猛,防止把连接到前面触摸板的连接线拉断,外壳退出来一部分后,手伸进去把线连接口拔下来,外壳才能全部拆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供大家需要时候参考。

楼主:
这台净水机故障原因是,里面的电源适配器坏了,是24V,2A的,没有电压输出了,换了一个适配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