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隹LED55UC2 电视有声音无图像返修机

楼主(2023-09-12):
康隹LED55UC2 电视开机有声音背光不亮,检查灯条电压开机瞬间两组电压不一致,更换灯条后发现还会偶尔会保护,经检查是灯条有一组进线插头已经氧化严重,为了保险把插头全部拆了焊死,处理后开机再也没有保护就交付使用。过了一个月又说电视又经常出现原来一样的故障,用灯条测灯条发现灯条能亮但两组电压相差10V这样。拆机仔细检查发现是灯条座有个别也有氧化,测电阻有接触不良,为了保险起见全部把所有的灯条用线焊连接起来,再测试灯条的两组电压全部一致。装机测试正常交付使用。总结灯条有插头座的以后换灯条时记得好好检查有没有氧化避免返修。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是心细的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个情况遇到过

网友:
康佳有灯条座的,座弃用,一定要用导线连接

网友:
米家有款65寸,灯条插头与座接触不好,此灯条用胶固定在后背板、温度变化引起插头与座变动引起的

网友:
这种一体插头容易受应力影响,引起接触不良,进而发热加速氧化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家电维修就像“侦探”一样,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给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