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1410换偏光膜之后故障问题

楼主(2023-09-25):
入手一台索尼1410监视器,偏光膜灼烧严重,但是连接视频输入声音图像都正常,就是颜色不好看,而后自己换了偏光膜之后,屏幕菜单显示都正常,但是连接视频输入就没有信号了也没有声音了。求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偏光膜一般人是搞不定的,你这故障估计主板也挂了,扔了吧。

网友A:
超出显示范围,一般是分辨率和刷新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出显示范围,一般是分辨率和刷新太高了

你说的对 都有可能信号源出现问题

网友:
查主板,各路信号。SONY的板子都有标注看看各路信号有没有出

楼主:
我也是怀疑是信号输入这块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现在是所有接口都没有输入

楼主:
这个型号有没有恢复出厂的功能,我在想是不是机器拆完重新拼装需要重新恢复一下出厂,有没有这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