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机黑白图像

楼主(2023-11-08):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机只显黑白图像,不能显示彩色画面。液晶电视机显示黑白图像,不能显示彩色图像要从两方面入手:1是硬件,2是软件。硬件主要考虑晶振,它有一个受AFC控制的精准频率输出,与色同步头的个数“同步”,否则晶体误差脱离AFC控制后ACK启动。2是DDR。开机指令发出后,CPU为了运行更快,从FLASH调取指令存入DDR。以后指令需要直接从DDR发出,同时DDR担负“多幅”画面的存储矫正等功能。当DDR本身的原因,地址位置紊乱,时钟不准确,调不出需要的信息时也会显示黑白图像。对于这类涉及较多面的问题,先软后硬比较合适。附软件

BIOS 康佳LED32F3300CE 程序.rar

网友:
感谢分享实测数据

网友:
有维修案例吗?

网友:
赶脚楼主在日骚白。液晶电视是数字电路。即使输入视频信号也不是你那个工作流程。ddr有问题根本不会显示图像。液晶电视黑白图像正常。一般就可以认为电视机就是正常的。你就不能看看是否在自动制式上?或者根本就是输入的亮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