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印机复印薄纸和厚纸是用温度变化还是时间控制

楼主(2023-11-15):
RT809HSE编程器

请问激光复印机复印薄纸和厚纸是用温度变化还是时间控制,1;速度一样--复印机是用温度控制薄纸温度低厚纸温度高?2;温度一样--还是时间控制薄纸速度快受热少?厚纸速度慢受热多?是1控制还是2控制?

网友:
这个还真的比较复杂,要看机型,设置不一样
总的来说有几个方面
复印机上设置 纸张厚度,卷纸张力调节一般调高,
驱动上选择打印质量页面,品质调高,关闭高速
很薄的纸张复印机还是比较吃力,容易出现褶皱,最好还是油印机,特别提醒国产高速油印机很头疼,小日子的20年前的高速油印机比现在全新的国产油印机好用的多,印刷宣传单那种纸激光复印机是没有办法的,太柔太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