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CPU温度发烫

楼主(2023-11-21):
请问各位大师,我笔记本电脑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CPU温度发烫是怎么回事?

网友:
能外接屏幕吗?有可能屏幕坏了

网友:
找个师傅看一下,原因很多

网友(2023-12-26):
原因很多,还真不好说。排除法试试。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屏看能否点亮不行送售后价格高点不过可靠

网友:
按时序修啊 这不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