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23-11-22):
RT809HSE编程器

装系统,重启不开机,固态不识别

网友A:
换一个机器挂载一下试试

楼主:
RT809HSE编程器
换了几台机器,也是不识别  拆开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机器挂载一下试试

换了,一样不识别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BIOS里能看到硬盘吗?

网友:
颗粒pe耗尽 固件丢失 找不到锁迪的 开卡固件。重新买块吧

网友:
如果就这块硬盘不认  那就换吧

网友:
查下主控怎么开卡  建议买一个 现在固态便宜 买金士顿 三星  WD真不咋样

网友:
SATA接口的固态都是正方形的?

网友:
三星路过,二手都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