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ED50K1究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04):
RT809HSE编程器

一康佳LED50K1,用户反映开机时出现正在启动画面后黑屏,等半个小时后自己恢复正常,偶尔一开机就正常。
测量电源输出12V一直稳定,整个电源只有12V和灯条电压。

背光一直亮。主板上3.3V  1.8V 1.2V稳定,如果程序问题要刷机,但为什么过半个小时就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启动后有开机画面,然后出现灰屏,不能遥控关机,每次开又是如此,背光亮。我碰到康佳机两次这个故障,都是用U盘刷机解决了的。
原因估计内存不足,大脑反应慢。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先刷机试试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康佳这种毛病,换EMM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启动后有开机画面,然后出现灰屏,不能遥控关机,每次开又是如此,背光亮。我碰到康佳机两次这个故障 ...

是的,黑屏后遥控不起作用,无法关机,只能直接拔电源,但遥控时电视机上指示灯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康佳这种毛病,换EMMC就好了

换EMMC目前本人还没有尝试过,不会弄。

网友:
那就换板

网友:
换EMMC,康佳EMMC坏的不少

网友:
先刷机  或换EMMC

网友:
我上次刷机后直接死机了,换个板子解决了。